PLC和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2009-05-10):
用PLC和一台变频器可以通讯,用触摸屏控制正转.反转.频率修改,但是和两台以上变频器通讯就不会搞,请高人指点一下,最好有程序的样例,三菱的 (
GUHUA726@163.COM
)

网友A:
两台以上就要设定主从站了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不同的变频器设置不同的站号就行了

网友C:
两台以上就要设定主从站了,不同的变频器设置不同的站号就行了

网友D:
不是主从站的,1到32号站可以设置的
三菱

网友E:
我去年做过一个,修改z1的比较值可控制10台,程序稍作修改可控制更多台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4301.html

网友F:
看看 混点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