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的问题

楼主(2009-05-11):
刚接触PLC编程,自己编完的程序后怎样检验程序是否正确?
公司只有电脑,没得PLC.
有的程序用仿真软件,好像也不大好使,因为程序是我编的,仿真的时候也是我
那编程时的一些误区或者错误 .仿真的时候有的是发现不了的
各位高人,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谢谢!!!

网友A:
你们用什么型号的plc

楼主:
三菱的 FX2N Q

网友B:
软件里有程序检查,可以发现语法错误

楼主:
感谢三楼的回复!!!
还有就是 程序到底能不能完成要求的动作??
特别是某一小块,几个动作,有可能对动作的理解,会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