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变频器对PLC的干扰?

楼主(2009-05-11):
变频器的三相电输出与plc信号线(开关量)走一个电缆沟,变频器与三菱plc放在两个不同的控制柜中,
变频器不启动,输入信号都正常,变频器一启动,PLC的输入就乱了,时有时无,
变频器也接了地,

网友A:
变频器输出输入端加装浪涌电压滤波器,如是高速脉冲信号输入plc信号线必需用屏蔽线,信号线的地线独立接地(小于4欧)效果好很多.

网友B:
1楼说到点上了,照做吧

网友C:
分开单独接地

网友D:
我做的都是放在一起的,就怎么也没有出现这现象!

网友E:
1楼的说得很对
要防止静电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