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纶程序反编译后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5-11):
我把维纶触摸屏的程序下载到电脑,然后反编译。都显示成功完成。但是再用EB500打开反编译的文件后图形都显示不出来,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软件版本太低,换高版本软件打开

网友B:
首先用离线模拟,如果行就要用Unicode版本软件,如果只是文字是乱码,就在“选项”下的“语言选择勾选上东方语言,把”编辑“菜单里的”系统参数“点开”编辑器“把语言”0“选择仿宋就行

网友C:
你是不是软件用的不对

网友D:
版本有问题,有时候用英文版就可解决问题。

网友E(2009-08-30):
我的软件用最新版本V2.7.4
反编译这两年出的MT510TV正常
反编译03年MT506就不支持,也按楼上说的设置软件
还会有那些问题?英文软件没有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