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变频器控制问题

楼主(2009-05-11):
台达变频器VDF-V控制旋转切刀运动 配用PG-2卡 和编码器做闭环控制 先加速启动 切割后减速运动 当碰到光电开关后停止 那个开关是接在变频器的那个端子上呢 还有变频器都该主要设置哪些参数呢 用的什么制动呢 请教了 谢谢 刚学 麻烦详细点

楼主:
那位老大指点下啊

网友A:
那主要要设置PID相关参数以及多功能输入端子的定义。

网友B:
2楼,跟PID有什么关系?应该用三线式控制。看02-00的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