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1):
VISTA系统装的GPPW为什么不能通讯 其他功能好象都正常 就是不能通讯  同事用XP系统就可以的 为什么  我们是和QCPU通讯读取数据PC端用USB通讯接口 PLC端用那个四方的接口(忘记叫什么接口了)
我装的是GX DEVELOPER 8.52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可以通讯的,我用的就是VISTA

楼主:
你可以 ?你用的是那个版本的GPPW  通讯线 用什么通讯线啊  是网线还是 USB  或者9针  与什么模块通讯的  说说详细点
  是Q系列的吗? 能读数据? 我不相信

网友B:
我用的也是VISTA的可以通信我用的是GPPW8.34版本/是安装过以前的版本没有清除干净吧!

网友C:
工控上建议还用XP SP2的,稳定很重要! 在XP2出来之前,我一直用W2K SP4!

网友D:
引用楼主life939于2009-05-11 20:01发表的 VISTA系统装的GPPW为什么不能通讯 :
VISTA系统装的GPPW为什么不能通讯 其他功能好象都正常 就是不能通讯  同事用XP系统就可以的 为什么  我们是和QCPU通讯读取数据PC端用USB通讯接口 PLC端用那个四方的接口(忘记叫什么接口了)
我装的是GX DEVELOPER 8.52 请高手指教

这个问题应该很好理解,就算装了USB驱动,还需VISTA系统授权许可才能有效!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问题已经解决  可能是以前的没删除干净  系统重新装过 (VISTA)  在装就好了 好感谢大家啊

楼主(2009-07-14):
今天喜爱发现 是我的USB 驱动 上次装错了

网友E(2009-08-15):
我用Windows 7都可以,看一下你的驱动装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