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三菱PLC的好坏

楼主(2009-05-11):
各位,当别人拿一个二手的三菱PLC给你的时候,如何判断它的好坏?

网友A:
首先接通电源,看电源指示灯是否亮?再把开关拨到运行,看运行灯是否亮?

网友B:
输入简单程序,即: 由输入点输入,再往输出点输出,一一对应。然后输入点逐一接通,看对应输出点是否动作。 继电器输出容易判断(有接通的声音),晶体管或晶闸管就还要接入LED测试了(比较麻烦)。

网友C:
编个程序试一试

网友D:
PLC 好坏 在于是否稳定, 用一段输出平凡动作的程序试.....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E:
写入程序验证

网友F:
我一般是在软件里监控所有的输入点是否是好的,再编程使所有输出点ON,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G:
请楼上的详细说一下怎样在软件里监控所有的输入点是否是好的,再编程使所有输出点ON,最好能附上图。

网友H(2009-06-13):
只能写程序一一测试,才能做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