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读FX2N-16MR里面的程序,可是不行我想请教,

楼主(2009-05-11):
我想我想我想读FX2N-16MR里面的程序,可是不行我想请教!提示:范围设置的起始地址不对。请输入正确的范围再执行。<ES:0180200e>!提示:范围设置的起始地址不对。请输入正确的范围再执行。<ES:0180200e>!提示:范围设置的起始地址不对。请输入正确的范围再执行。<ES:0180200e>,谢谢!

网友A:
你为什么要去动元件的设置范围,设置成默认就行了

楼主:
我没有动啊,

楼主:
我没有动元件设置,什么也没动,我把软件重装也还是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