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2):
PLC型号:FX1S-10MT;触摸屏型号:F930GOT-BWD-C;版本为V4.96;
软件为GX developer和GT Designer;
电脑设置为COM1口:速率9600bps;7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偶校验;
触摸屏设置同电脑设置,握手为DST/DRT
数据线为两端9孔的普通数据线,一端连电脑的COM1口,一端连触摸屏的RS-232C口.
运行GX Developer时,PLC里的程序可以上传到电脑里;运行GT Designer时触摸屏里的程序无法上传到电脑;显示超时
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A:
电脑软件装的太多时,GTD2会受影响,换DU软件试试,当然前提是没设通信密码!

网友B:
同意:电脑软件装的太多时,GTD2会受影响,换DU软件试试,当然前提是没设通信密码!

网友C:
应该是有密码
要么就是通信参数没有设置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问题已解决,是编程线的事,编程线应该是这样的:
1--------1
2--------3
3--------2
4-------6、8
5--------5
6、8---4
7--------7
9--------9

网友D(2010-10-05):
谁知道F930GOT-BWD-C与三菱FX2NPLC连接电缆线怎样自做吗

网友E(2010-12-08):
2--------3
3--------2
4-------6、8
5--------5
6、8---4
这样接就行了,不用多接

网友F:
F930本身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