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D0里的数在K0~K100内随机跳动

楼主(2009-05-12):
想让D0里的数在K0~K100内随机跳动,如何编程?

网友A:
怎么各随机法呢,具体什么型号的PLC用,有的PLC有这个指令的
三菱

网友B:
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C:
FX2N没有随机数的指令,
FX3U和Q系列有,
比如: RND D0
D0 里的数是0~32767的随机数

楼主:
比如说没隔1秒让D0内的数值改变一下,不过得是随机的,就是没有规律的。但是范围必须在0~100.

网友D:
搞不懂楼主在说什么?

楼主:
感谢3楼。用RND指令,再追加一些程序可实现功能。

网友E:
想想买彩票 随机 也能想的明白啊,7位数随机 和这个0~100内随机差不多嘛
3楼都明白了,还编了程序,6楼怎么就不明白
不过 我对于这个RND 指令 还是第一次看到 学习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搞不懂楼主在说什么?
理解能力太差! 不适合搞工控!

网友G:
没用过3U和Q系列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