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三菱FX2N-128MR的PLC能否可接三个编码器.(急)

楼主(2009-05-12):
各位老师向你们请教一下我现在用的是三菱FX2N-128MR PLC想接三个编码器但每个编码器得要2相2计数输入的不知可行?如果行的话应该怎么样接线?(不用高速计数模块)

网友A:
只能接两个吧!

网友B:
只能接两个!

网友C:
PLC只有七个高速计数器可连接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D:
好象只能接两个

网友E:
加一个高速计数模块不就行了!否则只能接两个!

网友F:
2相2计数只能接2个

网友G:
2相2计数只能接2个,加个1HC吧

网友H:
为什么只能接两个

网友I:
使用要求上三个编码器输入频率《双记的乘2》总和不能超过60KHZ。

网友J(2009-06-23):
1接2,不同时工作,分时间段控制

网友K:
引用 网友J:
1接2,不同时工作,分时间段控制
有思路。
不过要看工艺要求是否可行。
要完全实现像两个单独的编码器那样的话,程序上好像比较麻烦。

网友L:
如果总计数频率不高,没什么不可以的

网友M:
只能接两个,再加一个模块就能接三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