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一个仪表式设值按钮?

楼主(2009-05-12):
我要在触摸屏做一个仪表式的设值按钮,用手移动指针,对应的数据寄存器得到相应的值。怎样才能够做到呢?
谢谢!菜鸟向大伙请教了!

网友A:
看屏的说明书了

网友B:
在仪表上叠加隐形的加值和减值按键。

网友C:
看透说明书,如果屏不支持这个功能的话,想也是白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