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9-05-12):
三凌FX2NPLC的内存容量是多少?注释容量是多少?文件寄存器容量是多少?

网友A:
应该一共是8K

楼主:
我的GX软件不能读FX2N-16MR,我没有动里面的设置,还重新安装过了还是不行,提示:范围设置的起始地址不对。请输入正确的范围再执行。<ES:0180200e>!

网友B:
8K,注释需要自已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