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LC与扫描枪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9-05-12):
各位兄弟姐妹:
我用的是西门子200PLC,扫描枪用SYMBOL LS4208
我们用工控机接收扫描枪条码的时候,扫描枪要装驱动而且还要初始化,
现在用PLC来接受条码的时候,怎么弄呢?
有没有朋友做过这个通讯的,给俺指点指点迷津~~~
谢谢了
对生命永远热情!!

网友A:
要用自由口编程吧

网友B:
扫描枪是什么东东

网友C:
是条形码阅读器吧。

网友D:
SYMBOL的扫码器有几种不同的触发方式,我建议你用硬件触发,再用PLC读取就可以,好好看看说明书,扫码器在使用时你要用ESP软件改变设置就可以用了

网友E(2009-09-19):
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E:
怎么没有人回呀。。。。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