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一个程序

楼主(2009-05-12):
[TADD D3020 D3030 D3040] 这个加法指令 前面用了个T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个问题 我看了一段 FX-64MR的程序 里面用到了X222 X221,PLC接线上没这线号
这几个触点是不是对应PRO-FACE上的按钮的?因为PLC和PRO-FACE通讯了的
因为不会用PRO-FAE 的屏,所以软件也没装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这位小妹妹呀。我也不知道。迷惑得很。看A系列和FX2 以前的程序就不怎么习惯。说真的。有些指令确实没见过。PRO FACE还是要装来学一下。我认为。总会有点莫名其妙的软元件看不懂。好象它在程序里也没什么意义似的。

网友B:
FX-64MR的程序 里面用到了X222 X221 人机上用到了 猜的不错

楼主:
屏上的按钮 一般都是对应PLC里面的 X 或 M 的吧?
三菱的 就是这样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屏上的按钮 一般都是对应PLC里面的 X 或 M 的吧?
三菱的 就是这样
屏上的按钮,可以对应除了实际的Y输出点意外的任何内部节点。

网友D:
要想搞清楚!屏和PLC的程序必须要都要有的!

网友E:
TADD是时钟数据加法运算指令

网友F:
时钟数据加法

网友G:
時間加法呀

楼主:
哦 可以理解了, 没楼上的介绍,还不知道去那找例子哇...
谢谢楼上的几位
这是差到的例子
[TADD D3020 D3030 D3040]
D3020 D3021 D3022 + D3030 D3031 D3032 = D3040 D3041 D3042
10H 30 M 10S 3H 10M 5S 13H 40M 15S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H:
TADD是时钟数据加法运算指令
TSUB是时钟数据减法运算指令
TACMP是时钟数据比较指令
TZCP是时钟数区间比较指令
TRD是时钟数据读出指令
TWR是时钟数据写入指令

网友I:
月泽:你进步很快!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网友J:
这是时钟加法TADD。D3020 时 D3021 分 D3022 秒
D3030 D3031 D3032
= = =
D3040 D3041 D3042

网友K:
TADD指令去查技术手册,后面那个不知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L:
摆脱 您还是学习下巴 啊
、、
指令介绍应该有 、
、、
半懂不懂的 告诉你你会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