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2):
[post]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电气工程CAD>>参考试卷及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不是环形阵列定义阵列对象数目和分布方法的是: C
A、项目总数和填充角度 B、项目总数和项目间的角度 C、项目总数和基点位置 D、填充角度和项目间的角度
2、用旋转命令“rotate”旋转对象时:B
A、必须指定旋转角度 B、必须指定旋转基点 C、必须使用参考方式 D、可以在三维空间缩放对象
3、用缩放命令“scale”缩放对象时:D
A、必须指定缩放倍数 B、可以不指定缩放基点 C、必须使用参考方式 D、可以在三维空间缩放对象
4、拉伸命令“stretch”拉伸对象时,不能:A
A、把圆拉伸为椭圆 B、把正方形拉伸成长方形 C、移动对象特殊点 D、整体移动对象
5、拉长命令“lengrhen”修改开放曲线的长度时有很多选项,除了:B
A、增量 B、封闭 C、百分数 D、动态
6、不能应用修剪命令“trim”进行修剪的对象是: D
A、圆弧     B、圆     C、直线      D、文字
7、AutoCAD中CAD标准文件后缀名为: D
  A、dwg    B、dxf     C、dwt    D、dws
8、多次复制“copy”对象的选项为:A
A、m    B、d      C、p      D、c
9、在AutoCAD中给一个对象指定颜色的方法很多,除了: D
A、直接指定颜色特性     B、随层“ByLayer”      C、随块“ByBlock”        D、随机颜色
10、在AutoCAD中可以给图层定义的特性不包括:D
A、颜色   B、线宽    C、打印/不打印    D、透明/不透明
11、在AutoCAD中默认存在的命名图层过滤器不包括:C
A、显示所有图层     B、显示所有使用图层     C、显示所有打印图层     D、显示所有依赖于外部参照的图层
12、应用延伸命令“extend”进行对象延伸时:B
A、必须在二维空间中延伸    B、可以在三维空间中延伸     C、可以延伸封闭线框    D、可以延伸文字对象
13、以下软件不能完成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是: B
A、MDT      B、Word     C、AutoCAD    D、UG
14、画笔和photoshop等很多软件都可以绘图,但和AutoCAD相比它们不能:C
A、打印图形     B、保存图形     C、精确绘图和设计     D、打开图形
15、AutoCAD软件可以进行三维设计,但不能进行: C
A、线框建模     B、表面建模     C、实体建模     D、参数化建模
二 判断题
(  √  )1、 使用矩形命令绘出的矩形与画线命令绘出矩形实质上有区别。
(  √  )2、CAD技术是与CAM技术相结合的技术,但需要借助图纸将设计结果送至生产单位。
(  √  )3 、图层可以锁住,锁住后的该层只能观察,不能编辑。
(  ×  )4 、要删除图形,只能先选择删除命令,再选择要删除的图形。
(  ×  )5、ELLIPLE命令只能用来绘制椭圆。
(  ×  )6、倒角命令使用时,需要先设置倒角的距离。
(  √  )7、修剪命令可修剪直线、圆或圆弧。
(  √  )8、图快分解后,仍然可以进行整体编辑。
(  √  )9、 比例缩放命令不仅能放大几何图形,也能放大文字。
(  ×  )10、对圆弧可以进行半径或直径标注。
(  √  )11、启动鹰眼命令,将显示当前编辑图形的全貌。
(  ×  )12、DIVIDE命令以等分长度放置点,但不能放置块。
(  ×  )13、图案填充过程包括选择图案、定义填充方式两个步骤。
(  √  )14、LENGTHEN命令可延伸和缩短直线或圆弧的圆心角。
(  √  )15、用MTEXT命令输入的文本,不管包括多少行,都作为一个整体。
三、多项选择题
1、用阵列命令“array”阵列对象时有以下阵列类型: BD
A、曲线阵列   B、矩形阵列     C、正多边形阵列      D、环形阵列
2、用偏移命令“offset”偏移对象时:BCD
A、必须指定偏移距离     B、可以指定偏移通过特殊点     C、可以偏移开口曲线和封闭线框     D、原对象的某些特征可能在偏移后消失
3、用镜像命令“mirror”镜像对象时: CD
A、必须创建镜像线     B、可以镜像文字,但镜像后文字不可读      C、镜像后可选择是否删除源对象     D、用系统变量“mirrtext”控制文字是否可读
4、用复制命令“copy”复制对象时,可以:ABC
A、原地复制对象     B、同时复制多个对象     C、一次把对象复制到多个位置     D、复制对象到其他图层
5、以下哪些对象不能被删除:AC
A、世界坐标系     B、文字对象     C、锁定图层上的对象      D、不可打印图层上的对象
6、用旋转命令“rotate”旋转对象时,基点的位置:ABC
A、根据需要任意选择   B、一般取在对象特殊点上    C、可以取在对象中心     D、不能选在对象之外

7、在AutoCAD中,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激活一个命令:  ABCD
A、在命令行输入命令名   B、单击命令对应的工具栏图标   C、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命令    D、右击,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命令
8、在AutoCAD中,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改变一个系统变量的值: ACD
A、在命令行输入系统变量名,然后键入新的值    B、右击,从快捷单中选择系统变量,然后键入新的值
C、在某些对话框中改变复选框的状态     D、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工具”“查询”“设置变量”进行变量设置
9、用移动命令“move”把一个对象向X轴正方向移动8个单位,向Y轴正方向移动5个单位,应该输入: ABD
A、第一点:0,0;第二点:8,5   B、第一点:任意;第二点:@8,5   C、第一点:(0,0);第二点:(8,5)   D、第一点:0<180;第二点:8,5
10、用缩放命令“scale”缩放对象时:BCD
A、可以只在X轴方向上缩放   B、可以通过参照长度和指定的新长度确定   C、基点可以选择在对象之外   D、可以缩放小数倍
四、简答题
1 、简要回答BLOCK和WBLOCK图块具有哪些异同点及各自的用途?。
    答:BLOCK和WBLOCK都是块操作命令,BLOCK只能用于当前图形,不能用于其它图形文件,她不是以单独文件存在;WBLOCK是以单独的图形文件形式存在,可以被其他文件引用。
2、写出用BLOCK或WBLOCK命令创建一个电阻属性块的操作步骤并把结果保存在d:\mytemp\ATTR.dwg中。
答:(1)、绘制电阻符号,其中矩形宽50,高20
(2)、定义文字样式:仿宋GB-2312,宽度比例0.7
(3)、[绘图]—[块]—[定义属性]
(4)、在属性定义对话框中设置各项目参数,如属性项中:标记(T):电阻值;提示(M):输入电阻值;值(L):10Ω
(5)、单击拾取点按钮,对话框自动隐藏,追踪矩形上边的中点向上4个单位,拾取此点
(6)、单击确定按钮,关闭对话框,把该图保存为d:\mytemp\dianzu.dwg
( 7 )、在命令行输入WBLOCK,弹出写块对话框
(8)、指定文件路径及文件名:d:\mytemp\attr.dwg
(9)、选择“源“为对象
(10)、单击[拾取点]按钮,选取电阻符号的左端为插入基点
(11)、单击[选择对象]按钮,同时选择属性“电阻值”和电阻图形符号。对象处理方式为[保留]
(12)、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创建属性块的操作。
[/post]

网友A: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下来看看,是什么东西

网友C:
什么东西

网友D:
老师: 学生来学习来了!

网友E:
特认为他认为他认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