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下载时候提示PG 适配器损坏

楼主(2009-05-12):
我使用西门子PLC V5.4版本的软件,使用仿真软件,在下载的时候出现适配器损坏的提示,不能下载到PLC里面去,请教各位大哥怎么回事?

网友A:
在PC/PG的设置里面,选择PLCSIM通讯。

网友B:
建议重新安装USB转MPI连接线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