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plc高速计数器受到干扰如何处理?

楼主(2009-05-12):
今天做了个程序,用高速计数脉冲测量位移的,遇到了点麻烦,就是电箱里的其它接触器吸合、断开瞬间高速计数器里先前存放的数据就会有变动,使得测量结果不准确,请教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呢?

网友A:
信号线用质量较好的屏蔽线,屏蔽线的地线独立接地(接地电阻要小)尽量用2相2计数输入

楼主:
屏敝层没有接地,因为要用到六个高速计数器,只能单相输入了

网友B:
楼上的各位师傅能聊吗?我的QQ139442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