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求助

楼主(2009-05-13):
我想要用cpu315-2DP与WINCC连接通讯,那个大哥可以给一个方案啊,谢谢了,

网友A:
這能有什么方案?沒有以太網模組的情況,使用MPI或者DP,成本基本是一樣的。
以太網的情況下,使用以太網。
看看Wincc通訊手冊就知道了。
Regards

网友B:
这有什么方案
直接连呗
最简单的那种
走串口转以太网或西门子模块343-1
有问题就联系我:
flin124@yahoo.com.cn

网友C:
你好,我做过CPU315-2DP与WINCC的通讯,首先,PC机需要安装CP5611的通讯卡与CPU315-2DP自带MPI的接口相连,然后在装有WINCC在PC机上增加驱动就行!

网友D:
楼上说明能更详细点吗?CP5611卡我安装了,并也激活在PC机上了,屏和WINCC 的通讯模式都设置为MPI了.就是不能和TP277_10"屏通讯.请指导一下吗?

网友D:
说明一下:我指的是PC机和TP277 10"屏如何建立通信.屏有原程序,因生产需要修改屏内容后,(通过原备份程序修改的)PC机不能和屏进行通信.怎么在屏上重新设置参数就是不能下载程序,报通讯不能连接,检查设置和电缆的信息.请楼上指导指导.

网友D:
现在已解决,需要更新(OS)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