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问题

楼主(2009-05-13):
请各位师傅帮助,发电机的三相电要和市电并网,那么相序怎么判断。

网友A:
用相序器.最简单的方法就用万用表测电压,为零就是同相

网友B:
没有相序器,可用一个三相电机分别接到市电,发电A B C相,同方向即可.并网时必需同步瞬間合闸.如对并网不大了解,不要自行搞并网.

网友C:
这是最简单的相序测定方法。
当相序正确时白灯比红灯亮
反之相序错误时红灯比白灯亮。
另外还有相序继电器和相序表。
如2楼所说的没有十足的把握最好不要进行发电机并网运行。

网友D:
一定必须,相序和频率都一样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E:
最好用自动准同期,并网需要电压、频率、相位角三个条件,必须一致,如果不一致对发电机的冲击太大
sonlite

网友F:
发电好过用市电吗/不好搞!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

网友G:
那有自发电的和外电并网的,供电局都不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