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通讯线制作求助

楼主(2009-05-13):
请问这里的U2是什么芯片???有用的的朋友吗???急用,谢谢了

楼主:
另外MAX202可以用MAX232代替吗?用无特别的注意事项,小弟先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真的有人去这样做喔~~~
满论坛都是串两个电阻就搞定的通讯线~~~
呵呵~

楼主:
呃。。。我发现社团实验室里有买好了的MAX232和板。。。。就是不知道U2是什么片,郁闷啊。。。

网友B:
max202是专为RS-232通信接口设计的收发器,用MA232代替时外接电容值不同,具体可上网查下.FX2N同电脑9针串口数据线其实是RS422(PLC)转RS232(电脑)数据线,我听同行讲过自制的数据线比原装的SC-09传输速度慢很多,区别就是MAX232外接电容不同.现SC-09才卖30元,买条拆开看看.

网友C:
引用楼主iamjww48于2009-05-13 17:00发表的 FX2N通讯线制作求助 :
请问这里的U2是什么芯片???有用的的朋友吗???急用,谢谢了
U2 MAX488 单价7元只 MXA202 MXA232 功能一样外接电容 0.1UF 1UF 制作这个我有一定经验 再加一个MXA485 就可以做成一个通用的PLC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