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在带电情况下模组

楼主(2009-05-13):
三菱A系列PLC在带电情况下,如果直接将输入模组拔下,会出现什么情况?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比较轻点的话,PLC停止运行,严重烧毁PLC模块和CPU

网友B:
软件里有 online module change 的功能,具体请参考A系列操作手册

网友C:
最好不要这样干,如果你已经干了,运气好什么事也没有!!运气不好老板小气的话卷铺盖走人

网友D:
你这是不懂,还是故意的,真是,谁都会停电,再取模块,你要试试好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