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 们指教

楼主(2009-05-13):
编程软件里,什么是锁存,

网友A:
就是断电保持的意思

网友B:
是当PLC断电后复电还是保持,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C:
掉电保持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网友E:
楼上几位的解释精辟 学习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编程手册里有

网友G:
断电保存

网友H:
断电后再启动有记忆功能

网友I:
断电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