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接线

楼主(2009-05-13):
请问我这样接线对吗?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A:
错!一端接VI-,另一端接V+I+(V+,I+要短接)

网友B:
楼上的 你说的 2根线 热电阻 什么的不需要电源的 电流信号线过来当然那么接,
现在楼主的是2线制的,传感器还要电源的啊.....这要 再看看传感器说明书列
我认为 楼主接的线是对的....我使过一只 +GF 的PH仪表 接法和楼主的差不多,
下次找到图再贴上来 大家看看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2楼说的有道理,有源2线式应该按楼主的方法接,但是2线式很多是无源的;就不能那样接,还是按说明书上的要求接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谢谢!!!!!

网友C:
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楼主:
我已经搞好了,就是按图上接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