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与变频器控制电机时怎样来实现变频器正.反寸动?(急)

楼主(2009-05-14):
请教:三菱PLC与台达变频器控制电机时怎样来实现变频器"正/.反寸动"但寸动的频率要和变频器设的寸动频率一样.应该怎样接线和编程???急急急

网友A:
用普通电机难实现吧,要是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就好做了,你是不是说要正反点动(寸动)加减速啊,如果是这样就好实现了结。

网友B:
按你的说法,变频器正好有三个使能输入端,却频率正好要内部设定。让PLC输出三个讯号就行

网友C:
变频器由输入端子组成,可以组成16种速度,你想用哪种就用哪种!!

网友D:
用PLC的输出点控制

楼主:
我是要用PLC输出端控制.我试了好多次都难实现点动(寸动)正/反转.但必须要实现寸动设定的频率一样.而不是正起动频率.该怎样实现.(该接线和编程)??谢谢

网友E:
是否可以试试斜坡指令

网友F:
用步进多省事?

网友G:
变频器控制寸动?用伺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