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与变频器控制电机时怎样来实现变频器正.反寸动?(急)

楼主(2009-05-14):
请教:三菱PLC与台达变频器控制电机时怎样来实现变频器"正/.反寸动"但寸动的频率要和变频器设的寸动频率一样.应该怎样接线和编程???急急急

网友A:
变频器资料中一定会有接线图,台达的与三菱的变频器接线图好象差别不大,参数体系也差别不大,根据接线图,由PLC的输出点,在程序中设出你的控制目的! 就行了!
这个案子看来较简单,若说真的难,可能在变频器调试,PLC并不难,几个输出点而已!

楼主:
我是要用PLC输出端控制.我试了好多次都难实现点动(寸动)正/反转.但必须要实现寸动设定的频率一样.而不是正起动频率.该怎样实现.(该接线和编程)??谢谢

网友B:
很简单的我来 说下吧
就是输出用中继 然后去驱动高速或者中速或者低速 随你自己挑

网友B:
当然最好就是一起启动 STF 和RH

网友C:
暂不考虑你正常 连动时的控制模式
点动 就用PU 模式 来控制 pr.79设定PU模式 只要接通说明书上端子接线图上
com1 接SD Y000正转信号接STF Y0001反转信号接STR Y002 接RL 变频器按RL设定频率运行
编个程序
STF(y000)+RL(y002) 点动正转 RL默认就是10HZ 很慢了,当然你也可以自己设定,pr.6
STR(y001)+RL(y002) 点动反转 这样就可以了...........
关于连动时若要经常调速,最好要用PU+外部模式 pr.79 虽然变频器上也有电位器,不过 在柜内不方便操作,模式切换 要改变输入端子功能 pr.178~pr.184 一般把pr.183 MRS 端子默认是24 设置成16 PU-外部模式切换用Y003来控制 这时候 只要Y000正转 或 Y001反转输出,就可以运行了,频率是外部电位器给定的,速度通过操作面板上的电位器调节
控制方法其实很多种,都要根据要求来设计...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没太明白

网友E(2009-06-13):
很简单啊。变频器多段速知道不?

网友F:
恩
多段设定

网友G:
能给一个图纸看一下吗

网友H:
俺也关注这个问题,等待各路高手解答

网友I(2009-07-18):
楼主不妨用PLC与变频器做通讯,然后再通过PLC的X0(正转按钮)、X1(反转按钮)、X2(点动按钮)或M(触摸屏)来控制,这和在变频器的面板上控制是一样的。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网友J(2010-04-03):
真笨,让刘大哥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