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设计要求:

①运送部件是电子产品 单件重量40KG ③供电三相五线制 ④要求运输过程平稳 ,系统安全可靠

结构上是两条平行的流水线传送带【水平】,中间用移行机连接,托架A,B在移行运输中由气动挡销???顶起,运送到维修线上。

我是新手,没接触过此类工作,我有以下几个问题:(某些问题涉及电气传动控制)
1.生产线有哪几种分类(带式?滚筒?)?每种的结构组成、优缺点是什么(主要的)?哪种比较适合我提出的40KG电子产品的情况?
2.生产线、输送机、流水线、物流线这四个概念有啥区别?
3.听说倍速链式传送带不错,我找了图片看过了,论坛或外面有什么详细的文字原理结构介绍吗?
4.哪位朋友有生产线的布置原则、标准相关的文字资料?能否介绍给我?小弟叩谢!
5.在移行机构上(A,B托架+中间),用什么方式传动?我看过用类似倍速链的。有什么注意点吗?
6.我不清楚传送带电机的选择问题,用哪种?用一般的三相交流电机不行吗?
7.我听过马达减速机?是不是电机加一对齿轮,那么输出给轴的线速度一般是多少,此速度即为生产线的运送速度吧?
8.电机和哪个机械部分连接传动,用齿轮系带动带链条的轴,再链轮带动滚子链?
9.以你们的经验来看,一般维修线是否需要电机来带动?手动来处理通过移行运来的故障部件?如果继续链传动的话,怎么在合适的位置停下呢(顺序紧密排列),难道在每块托板距离用气动定位挡销,设一个光电传感器?
10.“移行机托架AB顶起”用的是什么气动元件还是电机带动,专业名称是什么?顶多高,也就是移行机的高台设置高度差多少?
11.各种气动元件如何由PLC控制?电磁阀如何选用?一个电磁阀能带多少气动挡销?
12.要用气压表进行监控吗,哪些地方要测压差?因为要考虑系统安全。
13.能介绍个液压气动的PLC控制软件吗,带仿真功能的。单独的不带PLC的也行。(用来要打印设计图)

希望前辈指教,大家帮帮忙,呵呵
给个知识点的链接,或说些关键点/重点/注意点,或期待各位前辈指教~
最好回答的时候标下题号,这样不乱,方便交流~
最后谢谢大家咯!!!

【附件:图 8KB】下面附上大致结构图

网友A:
1、链条可用带式的,托架可用滚筒,高处如果行程短的话也可以用滚筒,长的话用链条。
2、生产线,输送线等只是个名称不同,没用什么区别。
3、文字说明倒是没有国,呵可。
4、布置原则,是看你的生产工艺流程来定的
5、见第1条
6、传送电机最好用变频电机。
7、变频电机加变频器可轻松解决。
8、就是你说的那样,呵呵。
9、你也说对了。
10、可以用气缸。
11、是用PLC控制,电磁阀要配套气缸选型,可看SMC选型资料。一个电磁阀最好只带一个气动挡销,可以单独控制
12、要用气压表进行监控,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推的动气缸。
13、这个可能要到组态了,组态6.0有这功能,不过要自个做程序,呵呵!
  • 下载积分:+2(windson007)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帮忙回答  这么多问题  看了难免会烦~呵呵~麻烦你们了,帮帮忙

楼主:
    期望还有好心人帮忙~

网友B:
    你发的图很简单的  用PLC控制 运送部件是电子产品要用工装板 工装板上装一个集电轨就解决了供电问题。工装板上装NG OK指拨开关。 在B点装一个阻档器和一个检测物品到位开关。 A点装一个到位、完排开关  B A点用一个气动顶升台 顶升台用电机传动 电机可以用变哦頻器调速就可以实现平稳过渡了 。有一些细节文字不好说。

网友C:
    这个工程  应该是机械考虑的  电气方面的很少

网友D:
    你这么多的问题
    还不如请人做一个算了

网友E:
    我下载不了附件,看不到所以帮不上忙。呵呵,如果可以发到我邮箱里。loulla@21cn.com

网友F:
    很简单的程序啊?我以前做过这种工程,用塑胶模组带,转弯的地方用锥型滚筒加链条传动,如果速度不要求可调的话最好别用变频,可省钱又省事,移位的地方可在两条滚筒间距的位置做个和原运送方向成九十度的多条小皮带输送机,小皮带用一个铁板做成一个个平台,可用于升降,这段需和其他流水线独立,以备产品过来能够停止。把多条小皮带在每个滚筒间距放一条,检测用漫反射式光电,检测到产品后滚筒停止,小平台上升,同时皮带机运转,以前做的是印刷包装自动输送线。QQ292201244.还不懂可加我

网友G:
    我有个朋友现在自己做工程的
    如果您需要可以联系我
    具体情况咱们在谈.
    我的电话:1355311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