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选用PLC

楼主(2009-05-14):
各位大虾:
本人刚接触PLC,对PLC还不太了解,想问一下如何选用PLC的问题:就是想输出一路模拟量(连续变化的10V直流电压),参数输入是编码器(转速)。选用FX1N系列的PLC及其扩展模块所需要的最低配置是什么?能给出具体型号更好。谢谢!

网友A:
加个数模转换模块就行了

网友A:
PLC选型根据你需要的输入输出点的个数和类型选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