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我厂的机器上有一个西门子 GD17-BST1A-CO的触摸屏,连接着三菱FX1N的PLC,触摸屏坏了可否换

成别的牌子的触摸屏?程序工程还要重写吗?

本人超菜请指教指教西门子 GD17-BST1A-CO触摸屏的相关知识,如编程线,软件等等。

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楼主abe981于2009-05-14 12:20发表的 请教高手,触摸屏坏了可否换成别的牌子 :
我厂的机器上有一个西门子 GD17-BST1A-CO的触摸屏,连接着三菱FX1N的PLC,触摸屏坏了可否换

成别的牌子的触摸屏?程序工程还要重写吗?

本人超菜请指教指教西门子 GD17-BST1A-CO触摸屏的相关知识,如编程线,软件等等。

GD17應該是斯美特的產品,使用的是ADP3的軟體。

可惜與其同樣的產品Hitech的PWS1711也停產,且如果沒有原程式的話幾乎無法上載并反編譯。

一般的情況下,您需要重新寫您的項目文檔了,或許您可以去買一臺二手的。

如果換成Hitech的PWS1711,不需要重寫。

軟體:ADP3   編程線:RS232線。

Regards。

楼主:
谢谢,我们还有一套一样的机器,是三菱F940GOT-SWD-C的触摸屏,连接着三菱FX1S的PLC,

可否把这个程式下载了,再上传到三菱F940GOT-SWD-C的触摸屏上,换到三菱FX1N的PLC上面,

这样能用吗?用什么样的编程线和软件?

网友B:
怎么能行  软件都不一样

网友C:
可以,只要这个牌子的触摸屏能够和你的PLC相连就可以。

网友D:
这2个软件 因该就可以满足了  1个是三菱屏的软件 1个是PLC的软件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E:
应该可以,但工程用到软元件FX1S与FX1N要一致

网友F:
同意六楼说法

网友G:
程序和屏上对应起来就行

网友H:
换牌子可以,不过要重新给触摸屏编写工程数据

网友I:
可以.把原三菱屏和PLC编程软件上传到PC机保存,最用PC机上保存的用户软件下载到新的三菱屏和PLC中去.

网友J:
应没问题,但前提是PLC程序是一样的

网友K:
没问题,但屏需要重新编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