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5-14):
我有一台S7-200 CPU224 设备,程序用STL写的,无法转换成梯形图,请教如何才能转换,用何种软件,谢谢

网友A:
并不是所有的指令都能轉換為梯形圖,如果使用了梯形圖不能支持的指令,是不能被轉換的,此為其一。
其二是,當使用STL編程時,只要嚴格按照LAD的對應方式編程,那么是可以轉換的,否則是不可轉換的,比如:LAD不允許一個Network中存在多個輸入與輸出,而STL可以這樣做。
因此,如果你的程序代碼不符合以上兩點,基本上無方法轉換,否則,請在Step7 MicroWin軟體中的View中對LAD ,STL進行切換即可。
Regards

网友B:
是没法转换的
除非你看得懂程序
写成梯形图对应的STL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