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本厂需要整改生产线,需要用到40台三菱变频器,并装在两个相电柜内。(每个电柜20台)请教各位: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工程,而且对于电柜有什么要求呢?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没有一种软件可以用电脑来对控制所有的变频器呢?如果有那需要些什么设备才能做到?希望各位能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1、通風散熱措施要做到位。
2、抗干擾措施要做到位。
3、大于31臺變頻器的監控,你要么使用CC-LINK,要么就分成2組來進行監控。

Regards

网友B:
三菱的变频器软件FR Configurator SW3可以与31台通讯,当然实际操作时是一对一的。

网友B:
既然是流水线,不可能光只有变频器,主要可能还是由PLC控制,这样就可以选用一种组态软件来执行监控!

楼主:
用变频软件FR-SW3除了要变频器之外还需要什么设备把31台连到电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变频器软件FR Configurator SW3可以与31台通讯,当然实际操作时是一对一的。

请问谁有中文的这个软件的说明书??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流水线,不可能光只有变频器,主要可能还是由PLC控制,这样就可以选用一种组态软件来执行监控!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用的中文的组态呢?很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啊~谢谢

网友C:
你们需要多大的千瓦数的变频器?可以分两组来控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用的中文的组态呢?很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啊~谢谢

用国产的组态软件多是中文!!!

网友B:
FR-SW3除了要变频器之外还需要通讯线(RS232转RS485,个人认为转的是422)。
这个软件的说明书目前只看见英文和日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