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我用F930GOT一个,FX2N--16MR一个,4D/A模块一个,控制电动机调速。上装程序前我都对GOT,PLC清空,然后上传程序,开机一切正常,频率任意可调。用GOT,HPP模式测试都正常,PLC在线监测一切正常。两个监测模式我一直开着,但运行最多半小时PLC故障自动停机,故障LED指示灯亮---最下面那个一直亮,有时也闪烁,Y0指示灯还是亮的。Y0控制变频器启停。变频器运行信号,频率消失。变频器ARD零状态。GOT监测PLC正常显示字消失,电脑在线监测没有什么变化,再用GOT监测时显示通信错误,再起电脑监测PLC时显示通信错误。关闭电源再起又能运行,监测时都正常,但过不了多久又会自动停机。从复动作一切照常。GOT有时能显示M6402参数错误,多数时当进入测试模式时显示通信故障。PC帮助菜单指示:停止可编程控制器,选择参数模式,设置正确的数据。此状态不知何故?软件用的是DU和GX.搞了一个下午没能解决问题,最多能运行40分钟,每次运行时间长短不一。监测状态就如上所说。

今天上午再开机,PLC故障LED指示灯就一直闪烁,用GOT,PC测试显示M6402参数错误,再也不能开机.各位大大哥,出出招吧!多多谢谢!

网友A:
不知道,另请高人!

网友B:
帮楼主顶一下,望高人来解答

网友C:
初学者,不知道。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D:
6402是存储器容量设定不良

网友E:
是程序编程不合理吧,运算有问题!
可以话,可以发程序上来大家给你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regard!

网友F:
如果报错6402,那就是你的参数设置不正确。
  • 下载积分:+3(ldxhyqg)

楼主:
    终于解决了,方法如下:对PLC参数从新设定.变频器与PLC分开,接地不共用,加装DC,DY开机OK
  • 下载积分:+1(wsir123) 恭喜!

网友G:
    变频器干扰了PLC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