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我用的是人机型号是PWs6800c,PLC选用三菱FX2n。软件用ADP6.2
做图示历史温度曲线该如何做??

我的做法是:
1、选择【元件】下菜单曲线图,变量读取选择PLC 的D0,设定只有曲线1;
2、在FX2N程序中  用10秒脉冲INCP D0;
3、模拟在线连接PLC后看不见曲线变化;
请教我的做法有何问题??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找台湾海泰克服务工程师 他们服务好得很 有问必答

网友B:
引用楼主monkeykinghy于2009-05-14 20:40发表的 请教:海泰pws6800c中图示报警历史曲线怎么做的?? :
我用的是人机型号是PWs6800c,PLC选用三菱FX2n。软件用ADP6.2
做图示历史温度曲线该如何做??

我的做法是:
1、选择【元件】下菜单曲线图,变量读取选择PLC 的D0,设定只有曲线1;

Hitech中的曲線圖實際上就是折線圖,你設定的D0只是設定他的首地址。如果你設定有顯示點數為3的話,那么你需要給D0,D1,D2賦予數據,由這3個點來形成曲線。

如果你要用曲線圖來做實時曲線的話,你需要不停的搬移數據,比如 MOV D2 D1,MOV D1 D0 ……并且不斷的更新旗標來刷新曲線的顯示。

如果你的程式不是很大的話,我建議你直接使用歷史曲線來做,再說,你的貼圖本身就是歷史曲線。
Step1:應用》》設置工作參數》》記錄緩沖區,如果你僅僅要采集D0的話,選擇長度為1,總筆數無關緊要,但是你要做查詢的話,就應該設置你需要的總筆數,比如你要查詢50筆記錄,那么就設定50.
觸發一般采用定時觸發,設定一個時間就可以了,如下圖:

資料來源就設定D0,如果你要監控D0,D1,D2,只要將長度設置為3就可以了。
Step2: 元件》》歷史資料顯示》》歷史趨勢圖
放置后雙擊設定屬性。

記錄緩沖區編號就設定你前期建立的緩沖區編號。
曲線設定隨便你,可以設定4根曲線,與富士沒法比,富士可以設定16根曲線。
然后位置就是指數據設定的位置,如:你緩沖區中設定為D0,長度3,那么你在這里如果填入2,就是指D2,填入0,就是D0,這里的位置就是相對于首地址的偏移。

至于外觀,你自己根據喜好設定就可以了。

至于Hitech與富士的曲線對比,功能相差太遠了。

有機會玩玩富士的POD就知道了。

Regards。
  • 下载积分:+3(wsir123) 热心助人!

楼主:
    谢了!学习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