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请教高手,s7-200为什么不能把数据传送到连续的字里面?

楼主(2009-05-14):
无意中发现,s7-200 传送指令MOV_W 传送数据的时候,不能把数据传送到连续的字里面(例如VW1,VW2)以下是我的测试程序
LD SM0.0
MOVW 1, VW1
MOVW 1, VW2
LDW= VW1, 1
= Q0.0
LDW= VW2 1
= Q0.2
这个程序我在CPU226上测试过,结果Q0.2动作,但是Q0.1不动作,但是换成不连续的字的时候,例如(VW0和VW2或者VW1和VW3)结果两个输出都能动作!
一直想不通这是为什么?求教!!谢谢!!

网友A:
从理论上来说,VW1包括,VB1和VB2,而VW2包括VB2,VB3,因此,当你使用LDW的时候,造成了地址重叠。
请注意,仅仅是理论上来讲,实际在常规应用中,一般字的存储空间地址符号以偶数开始,如VW0,VW2,VW4。
因此,如果你使用VW0和VW2,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地址没有重叠。
Regards

网友B:
楼上说的是.就是前段时间我在站上发的程序,S7_200和TP177A例子,写的时侯没有发现地址重叠了,在现场调试时才发现的.不但要多看相关书籍,现场还要有一定的经验累积.

网友C:
改为这样就可以了
LD SM0.0
MOVW 1, VW1
MOVW 1, VW2
LDW= VB2, 1
= Q0.0
LDW= VB3 1
= Q0.2

网友D:
没错,地址重叠:
PLC中的地址排列不论MB,还是IB,QB,VB,其地址增量是1
MW,IW,VW其地址增量是2
VD,MD等增量是4
也就是PLC中,只有字节是连续的地址空间,同样的空间还用来存放字或双字,比如
比如程序中使用了VD100, 也就包含使用了:vb100--vb103四个字节 或者VW100和VW102
VW100 包含 VB100 和VB101.
如果使用连续的VD地址空间,应该是 VD100,VD104 VD108,VD112..............增量是4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根据几位的解答,我测试了一下,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
VW 0 里面包含了 VB0 和VB1 两个字节,VW1里面包含了 VB1和VB2 两个字节,所以连续的字
地址是重叠的,所以不能传送正确的数据!!
奇怪的西门子!!好像日系PLC就没有这个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