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请教高手。我在做一个项目:PRO-FACE GP37W2-BG41与松 下PLC -RS232C。通信模块是AFPG801 。PLC是松下FP  SIGMA      有COM1      COM2。通信数据都设置了,但是怎么都通信不上。

网友A:
有没有ERROR CODE?
比如02:FF, 02:FE 或是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ERROR CODE?
比如02:FF, 02:FE 或是其他的

我的触是有 02:FF,请问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触是有 02:FF,请问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电缆接线对吗?
PLC & HMI 设置对吗?

通常就这两个问题, 论坛上不是有那个接线图吗>?
  • 下载积分:+2(hwsim)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郧西工控人)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