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如题,最近在用组态软件。遇到个问题。就是如题所示,想读写两个D区数据,就是32位。在组态软件的界面中,模拟测试时,能读能写的。此时是未连上PLC;但连上PLC时,出现的现象是能读,但写入的数据不对。我用的PLC是FX2N-64MR,RS232编程口直接连电脑通讯,软件是力控组态。据说是三菱的通讯协议没有完全开放所致。我一位朋友说可以读写,但语焉不详。哪位达人能帮忙解惑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只有浮点数或者32位整数才可以写入双字。

问题是,如果你的PLC无浮点数能力,你写啥呢?

Regar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浮点数或者32位整数才可以写入双字。

问题是,如果你的PLC无浮点数能力,你写啥呢?

Regards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的PLC是FX2N-64MR,应该是支持的。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的PLC是FX2N-64MR,应该是支持的。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

對于三菱FX來說,力控支持還是可以的,也不存在FX通訊協議不開放完整的問題。

問題在于您如何得知不對呢?通過讀取雙字嗎?請舉例。

Regar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在于您如何得知不對呢?通過讀取雙字嗎?請舉例。

cvlsam,非常感谢您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不胜感激。现对有关数据说明如下:
1、我原来的存储的数据是8个8,在力控上使用的是D500,实际上是已占用了D500和D501;
2、举例,现我在力控中准备更改数据为1,确认后,刚开始是1,但刷新后,变为65536;
3、准备更改数据为2,刷新后,变为131072;
4、准备更改数据为111,刷新后,变为7274496;

以上数据均为在力控IO数据界面中操作得到的,我已确认该变化值的正确写入(如2步,改1时,PLC内部D500值变为65536)。我的初步结论是:在界面上可读出在PLC上更改的数据;但不能更改从力控界面上写入数据。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如能达到可用来分析的地步,那就好了,呵呵。

cvlsam,麻烦您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1、原来数据:原来数据

2、改写:

3、变化:

4、改写2:

5、变化2:

图片好像不能放太多,数据上面有,再显示一个设置:
8、连接设置:

楼主:
哪位知道的达人同道能够解答一下,在此拜谢了!

楼主:
哪位大虾能够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
我没玩过组态
可看你说的情况,我个人觉得可能的你把 D500和D501搞反了
如果把D500和D501分开做16位显示
D500双字值是1, D500单字显示也是1,D501单字显示是0
但换作D501位低位D500为高位,作双字显示值就是65536了
象是你写入或是显示时高位和低位出错了
FX2N的好象是 有符号32位
以上是个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