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simulator 2 和GT Designer 的问题

楼主(2009-05-15):
我用GT simulator 2 读写GT Designer 时候 发现凡是A900系列的型号总是模拟不出 GT1100和GT1500都可以 很奇怪 有谁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每次用simulator 2 读GT Designer 2 的A900系列时候 总提示GT designer 型号设置不符合

网友A:
确实是你的设置原因,

网友B:
应该就是楼上的答案
在GX-DEVELOPER 里我遇到类是的问题
比如M8000 ,如果在CPU选择02H的情况下是仿真不了的
把CPU类型改为FX2N后,就可以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你的设置原因,
[attachment=23291]
这个我早就对号选过 没用的 它照样提示 设置型号不对 我钩的就是最后一个 A900系列 没用的

网友C:
GT simulator 2所模拟的型号必须要与GT Designer 程序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