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GT Designer 2中的密码设置问题

楼主(2009-05-15):
我总觉得这个密码设置有缺陷 某个功能没有 或者说是我没找到 大家一起讨论下
比如说我要在一个页面里面设置2个切换按钮 分别切换到第3和第4页面 我要设置两个密码分别进入3和4页面 现在有甲乙两个人 甲只能看3页面 不能看4页面
而乙只能看4页面不能看3页面 但是这个软件的密码都是有等级的 每个密码只能设定在不同等级上所以说如果 3页面用的密码等级比4页面用得低的话 甲不能看4页面可以实现
但是乙因为密码等级高 只要输入4页面等级的密码 那么3页面也能进去看了 这个问题现在还不知怎么弄 还有就是每次每次密码进入后 我返回再进入就不用打密码 必须完全
退出程序后才能进入 即触摸屏重起 这样也很麻烦哦 不知到哪位大虾有高见呢??

网友A:
GT没用过 帮顶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总觉的这是个BUG 只要等级最高的密码一输入,马上所有的其他等级的页面密码都失效,都可以进入. 难道就没有像三权分立一样 等级都平等 你只能看你的
我只能看我的 互不干涉 并不因为我权力大点就能看你的页面, 这个单位公司应该用的很多啊

网友B:
你设置的密码和PLC程序结合 不要用人机里面的密码 你做个比较条件满足后才能切换 用PLC里面的D元件的数值来实现。不懂的话再跟帖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的密码和PLC程序结合 不要用人机里面的密码 你做个比较条件满足后才能切换 用PLC里面的D元件的数值来实现。不懂的话再跟帖问
[/quot
就是这样的,结合PLC设置密码就可以解决你的为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示 我已经另辟溪径
我在当前页面中设定的对象----切换按扭属性里选择 动作条件----触发类型----多位触发 进行位数设置来定密码长度
然后进入设置软元件的位 比如设置成软元件D100 再根据前面设定的位数如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置on还是off 相当于在设置一个二进制的密码
然后旁边的位逻辑关系选 AND 和 连续 这样一个二进制密码就设好了
现在要转换成十进制输出 然后再外面的主页面上再设置一个对象---数值输入按扭 属性里选十进制数
软元件和切换按扭的软元件设置一样 比如都设定成D100 一切都做好后 再用GT simulator2 调出模拟
这样关系就很清楚了 只要我数值输入按扭按下后输入的10进制密码数与之切换按扭中每个和D100关
联的所设置的二进制密码数相对应 那么相应的切换按扭按下后就能打开相应的页面 很简单明了
但有个小问题 我再通过切换按扭返回主页面后再进入前面打密码进过的页面时候就不用再打密码了
这是由于相关密码输入了寄存器没有复位 要进如另一个页面打入新密码后才会擦除 所以我在主页面
又设置了个软元件按扭和工程软件里PLC指令联系起来复位D100
但现在我想不出如何从其他按扭关联到软元件 比如我设置的返回上页切换按扭在按的同时就复位驱动
程序中的软元件来复位 这个办不到
总之这是其中一个方法 要比软件中的等级密码设置实用很多 各位高人如有其他做法希望一起切磋

楼主:
楼上说用比较指令 如果切换按扭多的话那么我感觉好象要用到很多个数值输入按扭 因为要关联的不止是一个寄存软元件
用MOVE指令传值肯定是要不同的密码数传到不同的寄存软元件中的然后再和相对应的数值输入按扭关联起来
但感觉这样设置密码数值时不用想二进制转换十进制来算 这样也许容易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