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口

楼主(2009-05-15):
我由于台式电脑只有一个串口,经常要接不同品牌的PLC,为了方便我加了一个有两个9针串口的COM卡。由于上次电脑重装了一次系统,这个COM就不能工作了,这个卡也要装驱动程序吗?买卡时商家说不用装的。

网友A:
在网上搜一下驱动

网友B:
确实是不用专门安装驱动的,添加安装后系统会自己认出硬件,安装对应的驱动,这个问题和你的操作系统有关。

网友C:
可以在BOSS里设定

网友D:
慢慢研究

网友E:
没碰到过

网友F:
重新驱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