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接线问题(FX1s-20MT )拜托!!!

楼主(2009-05-15):
FX1s-20MT 输入端COM点未用,输入输出都使用输出的COM,设备可以正常工作,我觉得这样接有些不明白,输入信号电源如何形成回路,请高手指点?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我吧,不胜感激!!!

网友A:
COM线就是FX1N输出电源负极,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输出+24V,COM之间的电压,肯定是24V,试试吧。
下载积分:+1(52722914) 热心助人!

网友B:
MT是晶体管输出的,输出端电源是24V,所以内部的com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下载积分:+1(5272291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T是晶体管输出的,输出端电源是24V,所以内部的com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趁年轻 得多学习

网友D:
3楼讲的很对,MT的输入和输出COM内部是导通的

网友E:
MT的输入和输出COM是导通的公共点没错

网友F(2010-07-01):
三菱PLC不是无源输入吗?输出不是有源输出吗?怎么COM点在一起啊
这么说输出的话不用外加驱动电源了?

网友G:
外部加不加电源 要看输出点连接负载的大小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