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

楼主(2009-05-15):
如果把一台马达的电源线和另一台马达的编码器线接在同一个伺服驱动器上。分别用手转动两马达的转子会怎样?

网友A:
轻者报警,重者爆炸

楼主:
1楼的这么一说我都不敢试了。本打算用公司的伺服系统试一下的。

楼主:
从理论上分析应不会有爆炸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