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密码是否有时效性

楼主(2009-05-15):
我公司有许多设备上的PLC使用10年以上,设备厂家都找不到,但有密码。现想更换PLC,只能破解密码。那位老大能否给小弟解惑:破解程序密码算不算侵权.

网友A:
你破解别人的密码就已经算侵权了。
问题是你把程序拷贝后是否会让原设备制造单位知道,知道后是否追究你的责任。
我想应该不会的,因为已经十年了。

网友B:
不同品牌的PLC程序无通用性,如果熟悉工艺的话你干脆自己编写程序,或者委托我帮你编写。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干脆自己编写程序

网友D:
设备厂家都不存在了,你不破解就要重新编写,两者的选择要根据实际情况。
难道打着不能侵权的旗号,你的设备就停止运行,当废铁堆那里吗?
不论PLC的质量多好,不可能不坏,如果能保证PLC不坏,设备不换新的PLC,那解密就没有意义。

网友E:
应该有专门的破解软件的
你在论坛上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