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5):
请教如何处理接触器吸放瞬间会干扰欧姆龙CPM1A的输入点问题?  现象是:只开扰 NPN接近开关信号送给PLC的输入点. 按钮输入点不会被干拢,  设置输入滤波DM6620值也不起作用.接近开关是图尔克牌的

网友A:
j接触器的控制电压如果是交流的可以加RC回路,如果是直流的可以加续流二极管加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j接触器的控制电压如果是交流的可以加RC回路,如果是直流的可以加续流二极管加以解决

,交流的,不知是吸合线时接触器线圈引起干扰或三相触点接合或放开引起干扰有用过三相RC回路接接触器的三组触点无效.

网友B:
要滤波,效果会好点。

网友C:
程序里面加个零点几秒的滤波就可以了吧。

网友D:
交流接触器的可以加RC回路,直流的可以加续流二极管加以解决

网友E:
程序输入加延时,方便点

网友F:
加延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后患无穷!
用示波器检测 一下接触器工作时的干扰状态,再有针对性的进行RC配备才是可靠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程序输入加延时,方便点

这样确定能用嘛???这又是原理何在呢???请指教,我真的不明白,上次也看到过别人这样做

网友H:
输入输出分开就可以啦

网友I:
用固态继电器就行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固态继电器就行了呀

频繁正反转,固态容易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确定能用嘛???这又是原理何在呢???请指教,我真的不明白,上次也看到过别人这样做
加延时是有效果,但对于短行程正反转会来不及停车.

网友J(2009-09-30):
在交流接触器的输出端并联三个电容

网友K:
用欧姆龙的接近开关试试

网友L:
加个RC,120欧姆,2w的电阻+0.1uf,630v的电容

网友M:
是近接开关及其信号线造成的。PLC至近接开关感应头固定位置的线路替换成金属屏蔽线;PLC信号端并联1个约4.7微法的电容以消除脉冲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