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PLC编程用的本和一般的本有什么差别?

楼主(2009-05-15):
PLC编程用的本和一般的本有本质差别?
是不是只要有个RS232通讯口就可以当作PLC编程电脑进行下载?

网友A:
是在没意思,无所谓,现在的接口之间都有数据线转换,只要能够通讯上就可以了

网友B:
没什么区别,一般市场上的都行!

网友C:
那有区别,一样的

网友D:
毫无区别,最好带通讯口 没有就用转接线

网友E:
最重要是稳定,最好用商务级的

网友F:
都是一个样子的,如果资金允许,就用性能高,运行速度快,稳定性高的。有无串口现在已经不是关键,都有对应的转接通讯线了。

网友G:
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H:
只要你的本本配置够好就行了,

网友I(2009-06-26):
现在很多都没有RS232接口,要USB转换

网友J:
没区别,只要你的本本能满编程软件的安装要求一般都行

网友K:
戴尔D360 D830
Ibm T43
联想 昭阳Y430G-PSE
以上是带串口本本

网友L:
没什么区别,一般市场上的都行!
QQ:419830770
E-MAIL:jchdt@163.com
电梯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