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六自由度机械手臂选用西门子哪个类型的PLC

楼主(2009-05-15):
用途:用来抓取150公斤的物体并能精确定位.

网友A:
不要用SIEMENS的!
建议用SEW的PLC,选用SEW的伺服器,可以用SEW的专用软件,来编写控制系统!

网友B:
SEW的伺服器有用过他的PLC就不知道了

网友C:
用三菱的运动控制模块

网友D:
S7-317T

网友E:
我个人认为对六轴进行控制,我会采用西门子数控系统840D多轴控制,外加伺服去做。如果你真的想做,你可以到国际机床展会或者中国机床展上面看看,西门子有一个多轴的,华中数控有一个7轴自由度的自由曲面加工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