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梯形图是什么的意思?本人新手!

楼主(2009-05-15):
小弟新手请大家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比较啊!!!第一行,D72大于50时并且M322OFF时输出M2,下面以此类推。

楼主:
谢谢!比较不是CMP吗?这种梯形图写法该在那里去找资料啊?我看的FX手册里没有这种写法!非常感谢!

网友B:
确切的说是达到某个范围点,输出某个值.

楼主:
这算应用指令的那个指令啊?
还有这是什么意思
[= K1M924 K3】

网友C:
看下Q系列和QnA系列的编程指令,里面有的

网友D:
[=k1m924 k3] 然道是m924 m925 同时接通时,才有输出吗? 不知道,乱说的
这个坛真的很好,我希望更多的高手能出来回答别人的问题,有时候回答别人的问题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网友E:
比较指令啊,书上有

楼主:
是触点比较指令吗?自己琢磨梯形图!一切都是翻书!他那图上是不是应该这样写【LD D>= D72 K50].意思是LD可以不写是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算应用指令的那个指令啊?
还有这是什么意思
[= K1M924 K3】
兄弟你不看书吗
,虽然可以问,但也得懂一些起码的啊。
M924 M925 M926 M927 4个位元件组合的数据等于3时,触点导通

网友G:
努力学习,楼上第一说的是比较指令,第二说的是K1M924意思就是M924,M925,M926,M927这四位的值.如K2M924意思是M924后面的八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