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5):
各位师傅:
下面的程序中D0和D2下面的数字是怎么得出的,谢谢哦!
(MOVP K2 D0)
(MOVP K4 D1)
(DMOV D0 D2)
程序第三行D0和D2下面分别出现了:262146
请问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A:
请问你是不是在线监控了才有的数值?

楼主:
谢谢你,
我是在FX- TRN-BEG-C 上面运行得到的

网友B:
還有其它位置傳送數據到D0嗎?
新手上路

网友C:
D0=K2;D1=K4;
用了DMOV指令后,为把(D1  D0)整体传送至(D3  D2);
那么把(D1  D0)用2进制表示或16进制表示(H00040002),这个数是最终达到(D3  D2)并在监控时显示出来的数值。
可以得出H00040002=K262146=======》》》最终显示的这个数值。

网友D:
4楼的更正如下:
     D0=K2;D1=K4;
用了DMOV指令后,为把(D1  D0)整体传送至(D3  D2);-----正确

那么把(D1  D0)用2进制表示或16进制表示(H00040002),这个数是最终达到(D3  D2)并在监控时显示出来的数值。
可以得出H00040002=K262146=======》》》最终显示的这个数值。
-----------有误应更正为,  DMOV 是32位指令,执行后目标值中前16为是D1的值,后16为是D0的值,即为(100  0000 0000 0000 0010 )2;因为软件现示的是十进制的值,所以(100  0000 0000 0000 0010 )2对应的十进制是k262146;         本人专门从事三菱PLC教学,可提供有偿辅导,有意者可联系gang.liu@ttdco.com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了!
5楼的:
你一般怎么收费呀?

楼主:
七楼的,你都是家园里的VIP了,还这么客气?

网友E:
   D0=K2;D1=K4;
用了DMOV指令后,为把(D1  D0)整体传送至(D3  D2);-----正确

那么把(D1  D0)用2进制表示或16进制表示(H00040002),这个数是最终达到(D3  D2)并在监控时显示出来的数值。
可以得出H00040002=K262146=======》》》最终显示的这个数值。
-----------有误应更正为,  DMOV 是32位指令,执行后目标值中前16为是D1的值,后16为是D0的值,即为(100  0000 0000 0000 0010 )2;因为软件现示的是十进制的值,所以(100  0000 0000 0000 0010 )2对应的十进制是k262146

网友D:
       6楼及有需要的兄弟,因我在广东佛山,收费不会高于按佛山市中小学生家教收费标准50元每小时(一般是其30~50%)。具体详细情况,可E-MAIL联系gang.liu@ttdco.com,
你来函时请说明:
       1. 提供真实姓名及所在地方。
       2. 您当前的PLC程度,
       3. 您的辅导要求.
       4. 讲明是否具备电脑、PLC、文本显示器。
       5. 有无电工基础.

在佛山附近的兄弟如需检验,预约后,本人可出示相应的证明材料。

网友F:
十进制和二进制还是不太明白

楼主:
十楼的:
佛山那么大,你在哪个区哪个镇呀?
我也是佛山的,也想学

网友G:
全是高手啊

网友H:
四楼的根本就不错呀,只不过四楼用16进制来表述,简单明了实用;五楼用2进制来表述,正确但太过繁琐。编程计算时尽量不要用机器语言来计算
下载积分:+3(sjm213) 同意!

网友I:
解释得都不错!

网友J:
sjm213 说的不是也一样,汗~~~

网友K:
是的5楼正解
你用DMOV D0 D2就会显示正常
所期望的结果也正常了

网友L:
请问9楼的100 0000 0000 0000 0010 这个数字是怎么计算来的的能详细吗?能回我信箱一份吗?。
zhenxi42688432@163.com

网友M: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虚心能使人进步

网友N:
看来这里都有好多佛山的哦,我也是呀,不过还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