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能进来解释下吗?

楼主(2009-05-15):
各位师傅:
我是自学PLC的,本来数理化的底子就薄,是由于PLC这种特殊的控制方式吸引了我,在学习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很多的难处,自从发现家园后在这里学到很多的东西,很感谢家园里的各位!
别的话就不说了,我的问题是:
BIN码BCD码到底是用作什么用途的?如何理解?谢谢
能详细点吗?
谢谢了

楼主:
有谁进来看看呀,

网友A:
BIN码是二进制,BCD码是16进制,设备要读取或者运算数据,就要满足设备能认识的数据进制的要求,[并不是能读取各种进制的数据]所以需要转换,就像两个国家的语言交流一样,经过翻译后,对方都能听懂了。

网友B:
建议楼主自己动手写一些程序!!在实际应用中碰到得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否则现在给你解释清楚了,到你真正应用时你同样会忘!

楼主:
谢谢前面的!
3楼的,你说我在FX-TRN-BEG-C 这个软件上能模拟BIN和BCD这两个指令吗?因为到现在为止,我的学习还是局限在FX-TRN-BEG-C这个软件和一些书上,
谢谢了

网友C:
二进制和十进制数据啊!!

网友D:
现实生活中,人们习惯用十进制,在PLC中,自动把十进制数转化为二进制数,不难理解,但是用数字开关怎样输入他们呢?人们把0到9用四位二进制数表示,这就是BCD码,BCD码输入PLC,PLC不会自动把它转为二进制,尽管他和二进制相似,这时需要转换,用这条指令。你要是研发者,可以研发一个通用的,这个指令我们不用了,哈哈!

网友E:
六楼解释的好

网友F:
好多谢3楼和6楼的解释,又学习了

网友G:
xoexi le
★向高手学习☆

网友H:
以十进制的17为例:
它的二进制是: 0000 0000 0001 0001
其实这就是它的BIN码了,同时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它的十六进制就是11.
0000 0000 0001 0111
这是它的BCD码,原则是从低位开始分别以四个Bit表示一个位数,1=0001,7=0111,如此.
懂了吧??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了,
另外,就进制问题我还有个不明白的地方就是: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和三十二进制之间有没有可以相互转换的东东(比如表格或软件)?我们从触摸屏上读出来的温度要补偿的话,是否也是要用这些进制之间的转换的?

楼主:
各位:
还有个问题
四则运算是有小数点的,怎么实现呢?又怎么能让这些数显示给我呢?谢谢

网友I:
2楼有误
要区别码制与数制的问题。
BCD码不是16进制。
数制常用的有:2,8,10,16进制几种
码制有如下几种:1:BCD码,又叫二-十进制码。
常用的BCD码又有如下多种:
8421,5421,2421A,2421B(有权码)
余3码,余3循环码,右移码(无权码)
2,格雷码(循环码,反射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