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6):
       如题啊。究竟CPM2A的通信口旁边的2个黄色十字旋钮有什么用,黄色的,可以用小的十字螺丝刀旋转,好像是用来调时间的,查了下手册又查不了这个功能的用法,不知道怎样调,也怎样在PLC中调用?

网友A:
这两个是模拟设定电位器,对应250CH和251CH。

楼主:
谢谢楼上,原来叫模拟定位器啊,那是怎样用的,250CH和251CH表示的是什么,呵呵

网友A:
用模拟电位器可将BCD数0——200自动送入特殊辅佐继电器区域,定时器或计数器的设定值采用250或251通道设置时,通过模拟设定电位器其设定值可以随时修改。

楼主:
不行啊,特殊辅佐继电器区域的AR250同AR251不能存入数据啊,只有252能存入数据,不能调用啊,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模拟电位器可将BCD数0——200自动送入特殊辅佐继电器区域,定时器或计数器的设定值采用250或251通道设置时,通过模拟设定电位器其设定值可以随时修改。

           按照这样做啦,已经在特殊辅佐继电器区域里的AR250中在线从PLC传送,得到数据,不过怎样用在程序上的???请教。。。

楼主:
定时器或计数器的设定值采用250或251通道设置时,250通道是怎样设置的

楼主:
解决啦,原来我自己搞蒙了自己,有#250就表示BCD码,没有#就直接250就指通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