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电脑与三菱的GT1000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9-05-16):
通过电脑与三菱的GT1000连接,可以顺利的上载或下载PLC程序(FX2N)!但不能正常的连接上GT1000,所以对GT1000的触摸屏不能进行上载程序!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A:
你的人机软件通讯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已能通过GT1000与PLC正常通信了,GT1000那里也设置了。

网友B:
你先下个FXOS,然后再下got1000的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人机软件通讯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
将触摸屏软件重装一下

网友E:
GOT1000是USB接口的 所以不要设置什么东西 下载的时候要选对就可以了 那个地方选项蛮多的

楼主:
我是用串口线连接的,里面有程序还要用的,不然还可以试试放一个新的进去试试,因为不能上载但能下载,下载的按钮是深色的,上载按钮是灰色的。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F:
GOT软件的版本正确对应吗?通讯设置的选择正确吗?通过GOT读取PLC的程序,是在PLC编程软件里面设置,读取GOT的程序是在GOT的软件里面设置。

楼主:
读PLC是打开PLC编程软件、GT是打开GT编程软件,当然是设置不一样。可能是版本上有区别吧。

楼主:
谢谢各位了,此问题已解决了。